[求助] 综合的时候能不能处理黑盒子?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7-23):
比如有一个顶层模块,包括若干底层模块,其中一个底层模块没有网表,也不是宏单元,没有对应的.db文件,那能不能把它看做一个black box,只对其它部分进行综合呢?感觉不太可行的样子……

网友:
可以啊,有啥不行的, 或者干脆ignore吧,反正啥都没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不就没法连线了?怎么ignore?求指教啊,多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空的module不就行了,定义input/output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多谢!我试试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