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HDL综合后的数据类型变化问题

楼主(2014-07-23):
还用Actel Libero对VHDL程序进行综合,integer和bit型的都被转换成std_logic或std_logic_vector型,能否进行相关设置,使其保留所声明的类型而不进行转换?

网友:
你想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果更改了数据类型,则testbench和综合后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
    比如说定义addr为整型,作为数组memory的地址,综合后addr变成了std_logic_vector型,再仿真会出现testbench和源程序中addr不匹配的现象
    为解决这个问题,在源程序中定义addr为std_logic_vector型,此时addr又不能再作为数组memory的地址
    这个矛盾尚未解决

网友:
VHDL提供类型转换语句,具体名字忘记了,把向量转化为unsigned,或反过来,我之前这么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