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OpenMIPS正式开讲

楼主(2014-07-23):
经过前期的准备,OpenMIPS正式开讲,采用博客的方式,EETOP的博客我试了,实在不好用,改在CSDN,由于工作原因,我只能尽量保证每周四篇,前期已经发了十篇,欢迎吐槽!

http://blog.csdn.net/leishangwen?viewmode=contents

楼主:
第一条指令ori的实现

前面几章介绍了很多预备知识,也描绘了即将要实现的OpenMIPS处理器的蓝图,各位读者是不是早已摩拳擦掌,迫切希望一展身手了,好吧,本章我们将实现OpenMIPS处理器的第一条指令ori,为什么选择这条指令作为我们实现的第一条指令呢?答案就两个字——简单,指令ori用来实现逻辑“或”运算,选择一条简单的指令有助于我们排除干扰,将注意力集中在流水线结构的实现上,当然也可以选择其它类似的指令,只要简单即可。通过这条简单指令的实现,本章在4.2节将初步建立OpenMIPS的五级流水线结构,当我们在后面章节中实现其余指令的时候,都是在这个初步建立的流水线结构上进行扩充。

      在ori指令实现后,要验证其实现是否正确,所以在4.3节建立了最小SOPC,仅仅包含OpenMIPS、指令存储器,用于验证ori指令是否实现正确,后续章节验证其余指令的时候,都是在这个最小SOPC或者其改进模型上进行验证。

      本章最后介绍了MIPS编译环境的建立。

http://blog.csdn.net/leishangwen/article/details/38082871

楼主:
已经介绍到了如何实现了移位、逻辑、空指令,以及数据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,即将介绍如何实现移动操作指令,欢迎围观!

网友:
写得非常好,学习中。
step by step,from simple to complex

网友(2015-07-13):
一个人开讲不孤单,一群人围观不孤单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