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hspice仿真大电路速度很慢,有哪些速度快的软件可以替代?

楼主(2014-07-23):
最近在设计一个SRAM存储器,发现hspice仿真时速度非常慢,严重拖延设计进度,问一问各位朋友,有哪些其他的软件可以加快仿真速度?最好是一个与hspice使用方法相近的软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我再问一问hsim可以直接读取hspice网表吗?还有人说nanosim也可以,这两个软件在精度和速度方面怎么样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hsim, nanosim, xa和finesim都是synopsys的高速仿真器,可以直接读hspice的网表,mentor的adit也是高速仿真器,同样也能读hspice的网表。精度和速度就自己去试吧。

网友:
SRAM  OR MEMORY 很多 REPEAT CIRCUIT ,
FAST SPICE  HSIM 當年就是為 MEMORY 而生 (聽說)  會把沒使用  memory cell 簡化掉.
所以 mos 少,  比較不重要的可以建 table 方式

fast spice 來說有 最早期是 starsim  powermill
後來出現了 hsim . aditspice ,
nanosim  or ultrasimu 一般來說和 co-simulator , 所以可以跑 rtl + gate verilog
不是純 fast spice tools ,
至於 finesim_pro 和 xa spice 是後來出現 .

hsim 你可以試看看, 還有 fast spice tool license fee 遠比 spice 貴很多,
因為一家公司可能買多套 spice 但只配一套 fast spice .

网友(2017-06-09):
紫薯布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