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IC滤波器 积分器部分 不是稳定的,如何解决

楼主(2014-07-23):
CIC滤波器积分器部分不是稳定的,如何解决不收敛的问题?虽然整个cic由于零极点对消,是稳定的。求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下。

网友(2014-09-28):
Really don'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. Please make sure the integrator bit width should be

ceil(log2(Decimation^K * input_mean_bias. ))

楼主(2015-04-01):
回复 网友A:

   积分器是无限溢出的,位数扩展只能解决整体的位数增加。根本原因是二进制补码系统可以自动对积分器的溢出进行补偿,so,不用担心积分器的无限溢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