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 pmos nmos

楼主(2014-07-23):
ESD保护中,一般GDPMOS的能力比GGNMOS好。为什么不用pmos代替nmos?

网友:
一般都是GGNMOS比GDPMOS好吧,有的小芯片单用GGNMOS的,GGNMOS snapback明显,能钳位到更低的电压,减少热量。
    普通layout的小PMOS管或者比小的NMOS管可靠,但是在大面积的ESD管中,GGNMOS因为snapback更好反而更可靠,能更均匀导通,个人的ESD经验不多,这是猜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GNMOS有GDPMOS更容易均匀导通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只是一种猜测,GDPMOS衬底的PNP beta小,在ESD的时候基极会流过很大的电流,而NWELL是有一定电阻的,这样可能导致各个finger 之间的VBE有偏差,从而导致finger导通不均匀。而GGNMOS的beta相对大,受到的影响也小些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从snapback曲线看,GDPMOS 的hold voltage 一般都不会太小,稍微比triggered voltage低点,这样更有利于多fingers开启吧?而GGNMOS一般snapback之后,hold voltage非常低,可能会出现没等全部fingers开启,ESD device已经烧死了!当然这不是绝对的,也有看到GDPMOS snapback很深的,这跟process有关吧。如果在GGNMOS所有finger能充分利用的情况下,性能应该会比GDPMOS优越,毕竟能量跟V*I有关系。

楼主:
NMOS在导通之后,电场会在drain和gate之间汇聚,会造成局部热斑,而PMOS没有这个问题,所以PMOS性能会比NMOS好。所以有些疑问:不知道有没有人用pmos代替nmos的,或者这样做有什么不妥的地方?

网友C(2014-08-27):
GDPMOS只会用其寄生Diode,不会让它breakdown

网友(2014-09-30):
回复 网友D:

   这个局部热班  pmos为啥木有?

网友(2019-05-04):
引用 网友C:
GDPMOS只会用其寄生Diode,不会让它breakdown

原因是什么呢?请教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