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MMAV NFI VIP Trial-run

楼主(2014-07-23):
Trial Run NFI MMAV VIP . 开贴。

楼主:
1 Feature :
      1.1 支持多家Vendor 的产品。
      1.2 支持多种验证语言: SV,Verilog,VHDL,SC,OpenVera.
      1.3 有预先埋好用和可以自己实现的Callback。
      1.4 用户可以在Simulation 阶段, 控制 Message 。

楼主:
MMAV  NFI 的Callback 主要有两种:
1 Interface Transaction Callback。
2 Memory Transaction Callback。

从字面意思理解, 一个是 对 Interface 上的Transaction 埋入入 Callback。 一个是对Internal 的 Nand Flash Memory 埋了Callback。

楼主:
Error Injection 的方式 :
1 使用 PLI  Function : mmerrinject/mmfault;
2 使用 Callback, 直接修改Packet 的信息。

楼主:
使用 Pureview Debug Memory:
1 Support  Interactive &  post-processing.
2 Interactive :
  2.1 pureview -simdb filename -instance instance_name;
3 Post-process 可以使用如下方式产生 simdb Database 用于 Post-process。
   3.1 .denalirc : SimulationDatabase simdb
   3.2 mmtcleval("mmsimulationdatabase simdb_filename");

楼主:
MMAV Co-Sim with Seamless[codelink]
Support share SDRAM,DDR,Flash,SRAM etc
在.denalirc 里面增加如下两行:
   DenaliOwn /tb/rams/sdram ;
   DenaliOwnClass sdram;
就可以Support在Seamless 的 环境里面 使用 Pureview 来Debug Memory。

楼主:
MMAV Memory 的 初始化方法:
1 在.denalirc 里面 使用 InitialMemoryValue 0/1/X/U/randomNoUpdate/randomWithUpdate
2 使用 PLI/VHPI $mmsetfillvalue ,会把除了写过的Address之外的地址 初始化成Fill Value。
3 从文件Load 进来Memory Content: $mmload("mem_inst","load_file");
    load_file 格式 : start_addr[:end_addr]/data;
    data format : 'b/'o/'d/'h prefix
    coment  : # comment

楼主:
1 Reset Memory Content:
   $mmreset("memory_inst");
2 R/W Memory :
  $mmreadword/$mmreadword2/$mmreadword3
  $mmwriteword/$mmwriteword2/$mmwriteword3

楼主:
Dynamic 的修改 SOMA File 的 configuration Parameter:
  1 只修改 部分 对需要修改的 Parameter使用: $mmsomaset ("instance_name","parameter_name","parameter_value","parameter_units");

  2 如果修改的Parameter 比较多,并且有已经保存好的 SOMA file 使用:
   $mmsomaload("instance_name","soma_file_name");

楼主:
YUKon API  主要是用来和Simulator 之间进行通信用的。
DDV API   主要是用来 和 SOMA FILE Testbench 之间 提供给用户PLI 来进行 更深入的控制。

网友:
请问, 那里可以下载 pureview?  我需要它根据已下载的DDR soma 文件产生 一个 Verilog Shell 文件.  好用它在上层文件中例化DDR model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