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ntacarlo分析不能输出30条以上的曲线??

楼主(2014-07-23):
我对某个节点进行蒙特卡洛分析,同时进行温度扫描,仿真设定为30次,就会输出30条电压随温度的曲线,但是一旦仿真次数过多就无法输出波形,提示信息
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是数据太大无法输出还是怎样?以前仿过500次的  不加温度扫描   输出也没有问题

网友:
一般都会仿个几百次吧,这个30次就不行了,是不是你保存了所有点,导致输出文件过大?out of memory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