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盘切换电路求证

楼主(2014-07-23):
大家好!我是新人,在电路设计上遇到点困难,希大家赐教。
电路图原理概要:希望通过继电器控制一个U盘分时连接到两台不同的PC上。
原理图如下:

情况描述:USB1和USB2通过USB延长Cable连接到两台PC后,USB插座插上U盘,USB1的PC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;尝试多次,还是无法识别;偶尔一次连接成功,当切换到USB2的PC时,其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;如果将U盘改为USB设备(USB转232设备)USB1,USB2多次切换OK。
问题:该电路能否用来控制U盘的切换?U盘和通用USB设备拔出和插入有什么本质区别?USB的两根数据线是不是要串接限流电阻?电阻一般多大?使用该电路连接U盘时,PC无U盘盘符或者没容量显示该如何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