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大家讨论一下加dummy,数模混合电路时钟布线的经验吧。

楼主(2014-07-23):
我对到底加不加dummy很是犹豫,一般情况下我基本都加了,但是后来觉得可能没有必要,所以想请有经验的版图工程师聊聊什么情况必须加,什么情况可加可不加,什么情况不用加。因为很多时候,在电路设计中过度设计也会导致电路出问题。以前我连开关管子都加dummy。还有就是在数模混合电路中手工时钟走线的问题。我以前听说时钟最好走线,走宽一点的线比较好,比如说用1微米或者2微米走线,但这样的坏处是增加了时钟电路的驱动负载,同时时钟电路的功耗也要增加。后来又有人建议说,比如0.18um的工艺,30MHz的时钟,基本上走最小宽度就可以了。所以还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谈谈。谢谢。

网友:
Dummy具有很多灵活性,首先和电路设计密切相关,比如最普通的差分对电流镜等,其次还有预留dummy,防止电路设计修改调整,还有考虑版图的美观等等。至于时钟走线,一般走线宽度可以包孔就可以了,1um或2um太宽了,走线宽度和时钟频率关系不大,时钟都是考虑尽量减少电容尤其couple cap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