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完了check_design有warning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7-23):
check_design有如下几种warning:
Warning: In design 'rd_buffer_release', a pin on submodule 'r170' is connected to logic 1 or logic 0. (LINT-32)
              Pin 'DATA_TC' is connected to logic 0.
Warning: In design 'rd_buffer_release', the same net is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pin on submodule 'r170'. (LINT-33)
Warning: In design 'rd_buffer_release_DW_rash_0', port 'DATA_TC'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nets. (LINT-28)
请问这些warning可以无视掉吗?对结果有没有影响?
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,多谢啦!

网友:
目测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

网友:
这个需要根据你的设计来看,比如你的DATA_TC被嵌位到了低电平上,你得检查你的设计,这是不是你想要的。如果是,就可以忽略,不是的话就得仔细检查找到问题所在。综合后,最好做逻辑等价性检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明白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