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enesys开发板 MIG DDR2请教

楼主(2014-07-23):
使用Genesys开发板(virtex5-LX50T)测试DDR2(SODIMM,MT4HTF3264HY-667D3,256MB),用到了MIG IP核(V3.6),遇到以下问题:1.引脚问题,IP核生成的odt、cs_n以及cke都是宽度为1位的信号,而开发板上对应的信号线却有两位;      2.map问题,由于电平标准没有设置好,在全编译的时候总是在map这个环节提示出错,将MIG自动生成的ucf文件里的电平标准粘贴到自己的ucf文件中,解决了该问题。
           NET  "DDR2DQ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_DC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A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BA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RAS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CAS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WE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CSN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ODT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CE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NET  "sys_clk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LVCMOS25;
               NET  "idly_clk_200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LVCMOS25;
               NET  "sys_rst_n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LVCMOS18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DQS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_DC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DQSN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_DCI;
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CLK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;
                  NET  "DDR2CLKN
  • 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TANDARD = DIFF_SSTL18_II;
        3.route问题。map问题解决后(亦有可能是map没有完全解决),全编译的时候提示“Process "Place & Route" failed”,至今没找到问题所在。

         希望有用MIG做过DDR2的前辈传授点经验,若是能附上例程最好,不甚感激!

网友(2016-12-07):
    Thanks for sharing. In sharing, we trus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