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:关于Gain Boost 结构

楼主(2014-07-23):
如图,常见的是右边的结构,放大器作用是增大输出电阻,但我的电路里面的结构是左边的图,小信号分析它减小输出电阻了A倍,怎么理解?

还有这个,信号是从左到右,怎么作为开关的nmos的源漏方向是那样子的,应该怎么理解?

网友:
对于gain boost:
左边的电路,假如在输出点加一个交流信号Vt,那么由该电路产生的电流为A*gm*Vt,故输出阻抗为1/(A*gm),比diode连接的形式还小了A倍。

下边这个开关 drain 和source 接法随便啊...只要sub接最低电位就好了。source 与drain 哪边电位高  哪边就是drain

网友:
左边就是 2 stage opamp接成 unit gai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对没错,减小了A倍,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用这一结构,电流源不是要大的阻抗吗,现在反而小了A倍,难道之所以用这一结构还有其它解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用这一结构,电流源不是要大的阻抗吗,现在反而小了A倍,难道之所以用这一结构还有其它解释?

网友:
如果用在cp中
replica会让内部voltage follow output voltage,输出阻抗是变小了,但是up和dn电流会match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确定是电流源吗,最下面不是个开关管吗,输出阻抗小应该是电压源,输出提供电压等于vref的驱动。另外输出电阻应该除以loop gain,所以减小了A*gm*ro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正解!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