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迟滞比较器如何仿真和精度如何提高?

楼主(2014-07-23):
最近需要设计一个用于过温保护的迟滞比较器,如图所示,不知怎么仿迟滞,是否如图设置迟滞扫描就行了?还有就是怎样简单的使迟滞的精度提高,在各corner下偏差较少?请教各位高手分析一下,谢谢!

网友:
迟滞精度和温度,和工艺相关,采用迟滞就不能太最求高精度

网友:
迟滞是用来防止抖动引起的误判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对的,迟滞的范围比较难控制

网友:
过温保护电路很难做的精准,除非内部有修调电路。通常流片出来的时候,偏差个几十度都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