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求救,关于Quartus的waring(10240)

楼主(2014-07-23):
本人正在FPGA入门道路上裸奔的小白一枚,写了一段流水灯代码,四种流动模式,其中一种是来回流动的那种,但是总是出现这两行警告,接上LED灯之后输出还不对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runhorse_led_4_2.v(95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loop_bit_A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runhorse_led_4_2.v(95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counter_A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
下面是出问题的那段代码,求大大们指教啊,我已经快要被逼疯了
    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_led_in or negedge rst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case (SW_AB_l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l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coder_2_4 (counter_A, led_data_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r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bit_A 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_A = 2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loop_bit_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_A = counter_A +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er_A==2'b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bit_A 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er_A = counter_A -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er_A==2'b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op_bit_A 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我在外面定义了一个2-4译码器的任务,就是“decoder_2_4 (counter_A, led_data_r);”那行,我的想法是只要counter_A在2’b0到2‘b11之间来回跑就行了,但是~~~~~~~

网友:
同时小白,这个警告大概是说 :会引入锁存器,来保持先前的值;比如你的不完整的 if语句,就会引入锁存器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