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culator中value的用法

楼主(2014-07-24):
请教一下,value函数怎么使用?谢谢!

网友A:
yvalue = value(wavexx(), xvalue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!value是求什么的函数,它里面的设置是怎么设置的啊?谢谢回复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给定x值求对应的y坐标

网友:
求指定的X所对应的Y值。

网友(2022-03-04):
引用 网友A:
yvalue = value(wavexx(), xvalue)

你好,请问逗号前面的wavexx()是指什么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yvalue = value(wavexx(), xvalue)

你好!,请问这里面如何设置呢?Signal是vdc(VH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