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大神siliconsmart中internal_power问题

楼主(2014-07-24):
最近用标准的lib库做re-cha,结果siliconsmart抽出来的库数据和标准库有出入。1.timing的数据值和标准库差10%以内(正常的数据差异是多少?),但是internal_power和标准库差最多可以达到50%。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,有什么设置问题么?(我是直接configure,characterize,model的)
2.siliconsmart在抽单元的internal_power的时候是怎么spice仿真的?如果我想用spice直接去仿真一个单元的internal_power应该怎么设置?仿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?测平均功耗还是测能量?
3.DFF的setup和hold时间差别也比较大,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

网友(2021-03-08):
请问,问题解决了吗,我仿真internal power的时候差距也挺大,不知道是不是计算方式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