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入门级放大器设计

楼主(2014-07-24):
设计要求

1.设计一个单输入单输出的运放,结构自定,带宽0-10MHz,带内增益50dB

2.输入阻抗>20kΩ,输出阻抗<50Ω

3.2pF电容,实现-3dB带宽下15MHz

考虑使用共源共栅+共源+源跟随结构;

      1.这种结构能否达到要求呢?

      2.第一级增益设计为多少合适?

      3.如何从电流着手,一步一步设计MOS管的宽长比?

这是我的初步设计想法,mos管的宽长比不合理,但是不知道如何着手调宽长参数

这是我的初步设计想法,mos管的宽长比不合理,但是不知道如何着手调宽长参数

网友:
电流源下面的电流镜必然不合格,首先尽量去整数比,其次Length的取值过小,width的值我也不会去这么小,扫描下dc注意设定合理的vdsat值

网友:
输出阻抗<50Ω  那你的PM2有沒有接錯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输出级是一个源跟随器,但是不会测算源跟随器的输出电阻。我也不知道输出电阻会不会低于50欧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只是将电路的结构搭起来的,参数什么的不知道怎么设置。L默认是180nm,W默认是220nm。参考电流源值应该设置为多少?您的意思是将W/L设置为整数比吗?    还有就是,DC扫描的话,共源共栅的两个MOS管的W/L应该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呢?
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指导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首先你的偏置电流第一级为了不浪费电流我尽量给小一点,后面需要的话通过电流镜再倍增上去,我的意思不是说W/L设成整数比,当我没说;共源共栅的管子的话共源级的管子按增益要求来调就好了,cascade管子可以给大一点比如(2/0.5)其实也是基于你电压偏置的大小来设置要求其工作在正常导通(饱和或者线性都可以个人认为)。其次你这是三级共源级的结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嗯,谢谢你的指导!

网友(2016-12-12):
最近也在学习,也来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