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TL与LVDS的转换

楼主(2014-07-24):
我用FPGA和DS90CR285/DS90CR286做视频的电平转换,把ttl转成lvds,然后再转成ttl,最后显示出来。这两幅图是实际的效果和我预想的。。问题出在哪里大家有啥建议吗??谢谢啦

实际

实际

预计

预计

网友:
lou zhu hao ren yi sheng ping an

楼主:
跪求大神指点一二

网友:
感觉是视频同步信号不对导致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但是我在时序上看感觉没啥问题(用的modelsim)

网友:
检查同步信号,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测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同步信号不好引出来测啊 ,我焊工比较差,没办法在管脚上飞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除了这个您还觉得有别的可以考虑的地方吗

网友:
没别的办法,你只能拿示波器,去看hsyn  vsyn  de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恩。。问一下signaltap是看真实的输出还是仿真的波形啊

网友:
signaltap看的是真实的输出,它是要硬件跑起来才能看的, 只不过它的采样率不可能很高,不能和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相比,相当于你是通过一个梳子看世界

网友:
你可以使用Signaltap,采样时钟的频率建议在3倍时钟以上,但还要具体看一下你用的FPGA器件的数据手册,看一下内部可以运行的最高速率,综合考虑吧。个人觉得采样使用和数据速率一样的话SignalTap只能发现明显的逻辑错误,具体的时序细节看不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谢谢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您好 我在使用signaltap中出现,我的好多输出输入的管脚在list中没有,有的都是那些中间变量的寄存器,能说一下这是为什么吗?我先看的是输出管脚的波形

网友:
由于signaltap抓信号也是利用内部的存储单元和逻辑,直接抓取管脚信号可能会影响时序,最好在看输出输入管脚时,最后加DDIO(寄存器输出)单元,再抓去输入输出管脚信号,signaltap里面对于pre-synthesis看到的是寄存器信号。采取倍频采集时,生成PLL IP是注意其倍频的范围,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谢谢~~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