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hell脚本执行

楼主(2014-07-24):
大家好:
     刚开始学习shell脚本编写,遇到一个小问题请教一下:
     之前看原来的师兄师姐写的脚本,在可执行状态下,双击此脚本文件执行就可以了.但是,我自己写了一下,只能在终端运行,双击脚本文件没什么反应,为什么?

谢谢!

网友:
首先确认是否有可执行权限。
再看一下,你在终端中是运行 sh xxx.sh 还是 ./xxx.sh
如果是前者,那可能还是不可执行。
另外看一下,你的头一行是不是写了,
#!/usr/bin/bash
你的bash 路径对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脚本是可以执行的.不能双击执行是由于软件版本的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