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的版图drc问题

楼主(2014-07-24):
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encounter综合出来的版图,检查geometry时报了三个错误,导入icfb时,drc报了很多阱距离的问题,请问这是由什么引起的,我用的是HHNEC的库,麻烦大家指点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是阱间距问题,就是没加filler cell造成的。
要知道encounter自身检查只是metal或via的问题,不会涉及到底层的DRC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我试了试对了,现在的问题是lvs不对,您知道怎么才能获得正确的网表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知道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能说一下么,现在我又遇到lvs的问题,就是出现了很多属性,连线以及原件错误。。。新手问题比较多,我是用v2lvs获得的cdl,但是不知道网表哪里错了,而且怎么修改网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