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custom仿真(xa)能跑stress吗?

楼主(2014-07-24):
就是去check管子的电压是否接对,比如一个1.2V的MOS管的VDS or VGS or VGD超过某个设定值,冲到2V能否通过XA仿真出一个report出来?
谢谢各位^^

网友:
可以的
使用hspice相同的语句,结果会给一个report文件

楼主(2014-10-17)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神求教hspice怎么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