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ntaurus仿真,这是什么错误?

楼主(2014-07-24):
ERROR; IISObtuseElement2D::FillVertexElementInfo: The number of elements per Vertex(0) = 7 > NumberOfEdgesPerVertex = 6

网友:
张师兄,被我抓到了!哈哈。耒耒前来报到。

网友:
这是一个运行时错误~~看似和你的模型有关,逐步调试吧

网友(2018-01-04):
这个我在3D时也遇到过,调整网格密度或者改变电极位置应该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