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encounter,place之后会有器件重叠啊?还有就是standcell的metal1都有DRC问题

楼主(2014-07-24):
为什么encounter,place之后会有器件重叠啊?还有就是standcell的metal1都有DRC问题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工具提示metal1有DRC问题,但那是standcell的metal1 呀,我把metal1的引线删掉打算再连上时,就再也连不上原来的位置,总是在原来的位置偏左或偏右,总是对不准,是什么原因啊?是不是要设置栅格大小,该在哪里设置要设置多少才合理啊?

网友:
(1)Routing前,先用Refine Placement, 面積不夠時,cell會重曡.
(2)cell外框和metal都要在pitch上,有些routing太緊,一定會有drc,要手修.
Good luck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面积肯定是够的,都剩下很多空的地方了,至于cell外框和metal都要在pitch上,这个该怎么理解?是不是tech lef file上面定义的pitch

网友:
是LEF檔上的外框layer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问题根源找到了,是tech lef定义值导致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问题解决了

网友(2014-09-13):
涨涨人气

网友(2014-10-20):
回复 楼主:

overlap 也是 techlef 导致的?

网友(2016-12-02):
这个确实是tech lef导致的,但是怎么解决呢?这个lef文件也不能修改啊

网友(2017-08-09):
回复 楼主:

   请问前辈最后是怎么解决的阿

网友(2017-10-24)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以具体解释一下问题是咋解决的吗?碰到了类似的问题

网友C(2025-01-15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所以后面是修改了tech lef文件改好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所以后面是修改了tech lef文件改好的吗?

现在还有人用encounter吗,都是innovus的爷爷辈了,一般candence apr工具drc问题都和tech lef相关,DRC约束都是基于tech lef的约束检查的,s家的就是tech.tf文件

网友D(2025-03-16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是哪些值影响到的啊,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明明有很多空间可以摆放,但是就会重叠,ecoRouting前执行了ecoPlace了,但是还会重叠,求解啊 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是哪些值影响到的啊,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明明有很多空间可以摆放,但是就会重叠,ecoRouting ...

忘记了,有10年没有用encounter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忘记了,有10年没有用encounter

版主要是能解答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