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!关于运放rms噪声如何计算

楼主(2014-07-24):
求助!最近做了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,仿真得到噪声曲线,不知道运放运放的rms噪声如何计算呢,是在关心的信号带宽内使用cadence计算器中的rms函数直接求得的值就是运放的rms噪声吗?

网友:
print--noise summary
或者信号带宽内积分

网友A(2017-09-06):
回复 网友B:

我用这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,根据输出的噪声曲线在有用带内积分的结果比noise summary给出的等效输入噪声大1000倍,这是为什么?你有遇到过吗?
问了其它人,也遇到过,有人认为应该看noise summary给出的结果,但是也说不出来原因。这种不一致情况下,哪个结果得到的等效输入噪声才是对的,为什么?
期待你的回复

网友(2019-10-17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我用这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,根据输出的噪声曲线在有用带内积分的结果 ...

你是不是没平方,单位不一致

网友(2021-01-19):
我最近也遇到到了计算结果不一致的问题?lz有解决吗?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期待你的回答。

网友C(2025-05-19):
如果plot功率谱密度的时候选择的单位是V/√Hz,直接积分的结果是不对的,应该要先平方得到方差才能直接相加,然后再开平方得到的值才是和用计算器rmsNoise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一致。为了验证,可以在plot的时候选择单位为V**2/Hz,这样plot出来的结果直接积分后再开根号得到的结果就和计算器的rmsNoise的计算结果一致了

网友(2025-08-05):
引用 网友C:
如果plot功率谱密度的时候选择的单位是V/√Hz,直接积分的结果是不对的,应该要先平方得到方差才能直接相加 ...

感谢,确实是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