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出的网表有assign语句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7-24):
DC综合后的门级网表里面带有assign语句怎么办?已经进行了下面的设置: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-all -buffer_constants
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
change_names -hier -rules verilog
检查了一下也不是dont_touch引起的,但就是修复不了,只能手动在门级网表添加buffer吗?
求助啊!多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加上后再compile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以了!之前的脚本里有compile -map_effort high这么一句,我还以为跟compile一个作用呢,看来还是不太一样啊……
    谢谢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以及,刚刚发现compile的位置还很有关系。之前是放在几乎最后的位置,现在放到紧接着那几个语句后面,在那一堆约束前面,就可以去掉assign语句了,好神奇……

网友:
实际问题哇,值得借鉴

网友:
后端不介意有assign,尽管放马过来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吗?那就好。多谢版主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大大,问一下,综合网表里有assign语句,导入网表后会报警告的 :”It may cause problems in recreating hierarchical netlist." 这可以忽略的咯?

网友:
什么后端工具,哪一年的版本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Astro 2007,很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