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UVM的analysis_port的write函数问题

楼主(2014-07-24):
关于UVM的analysis_port中的write函数怎样将monitor的数据传给scoreboard的,能不能具体给说下源码。谢谢

网友:
可以在monitor和scoreboard之间通过一个fifo相连,monitor往fifo中传数据,scoreboard从fifo中读区数据。具体代码可以看uvm_cookbook中的介绍或者张强写的 UVM1.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 一书。

网友(2014-09-18):
现在推荐各个组件之间数据交互采样fifo。 这个可以避免很多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