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PCI总线上的JTAG接口怎么用呢?

楼主(2014-07-24):
平时用PC的JTAG都是用并口转的JTAG,最近在做PCI设备,看手册上说,使用PCI的JTAG引脚就能够实现在线测试(in-circuit test),很好奇怎么使用PCI的JTAG呢?如果这样的话,真的不用关机,拔卡,烧程序,插卡,开机这么麻烦了。求各位大神指点如果使用PCI的JTAG边界扫描引脚,在PC端的软件上应该怎么实现?

网友:
没有用过pci上的JTAG功能,但是根据我的理解胡说几句,欢迎大家扔砖!

很多设备都有JTAG引脚, 但是想用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:
1. 设备定义的JTAG扩展命令要熟悉,知道怎样生成测试向量
2. 找到或者自己设计 合适的JTAG测试用设备,如像DSP和FPGA的编程配置电缆的类似设备
3. 编写软件来驱动 JTAG设备 实现JTAG功能的内建测试
4. 如果有若干带有JTAG引脚的设备,可以将所有设备 JTAG引脚串联起来,分别编写测试数据,测试向量来完成测试
5. JTAG 能实现怎样的功能,要看JTAG扩展命令实现了什么,即使用JTAG可以在线烧写程序,可能关机,复位什么的还是要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