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questa中启动register assistant命令vreguvm -gui 问题

楼主(2014-07-25):
如题,我要使用mentor的questa中register assistant来自动产生寄存器package,但是提示我找不到 vreguvm -gui 这个command, 我查了下我们公司版本是10.2c, questa10.1c之后的版本是包含这个功能的。 是不是我们公司安装缺少了什么package?求各位大神指点!!!!

网友:
我们用的是mentor/hdldesigner 这个工具。没见过你这个错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谢谢阿!!!
   我问过mentor 的AE了 发现我们公司的questa就少装了UVM的package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楼主可以加你QQ吗?我刚好也要用这个工具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1024833961 我这边已经能用了

网友(2022-11-21):
同求,leapoo我可以加你微信吗,我遇到同样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