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在spyglass CDC时,setup blackbox?

楼主(2014-07-25):
RTL中需要例化Memory这些ip,使用spyglass 做CDC检查时,这些IP怎么处理,是不是要设置为blackBox?怎么才能把一个Module设置为Blackbox?谢谢

楼主:
顶起,求大侠帮助!

网友:
skyglass的工具有这么普及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不知道啊,以前都是用的0in,现在换工作了,要用spyglass做CDC和lint检查,环境搭不起来啊,完全处于原始状态。

继续求助!!!

网友(2014-08-28):
1、不必将memory设置成blackbox,但需要将memory的library库文件读入spyglass的sglib库
2、set_option stop “module name”

网友:
没用过,学习了

网友(2015-04-08):
最好的做法参见5楼回复。还有一种笨办法,自己写一个memory的接口,不过不推荐这种方式。

网友B:
大公司特别喜欢用这个spyglass,其实也不是必须的

网友(2015-10-10):
怎么把lib读到sglib的库中,

网友(2015-12-10):
回复 网友C:

    spyglass_lc -include_opt_data -gateslib source.lib -outsglib dest.sglib

网友(2016-01-24):
How can I get it? pls.

网友:
有没有处理截图?

网友(2017-07-17):
感謝你 受益非淺!!

网友(2018-02-20):
回复 楼主:
同求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与ALint对比怎么样??

网友(2018-10-17):
感謝你 受益良多!!

网友(2019-08-02):
在gui界面点击add file,修改stop design units 的value,内容填各个model的名字;
相当于shell命令set_option stop <module-name>

网友(2019-11-29):
刚好在学spyglass

网友(2020-12-29):
最好是带着可综合的model去做检查。memory会涉及到时钟域转换,设置成blackbox容易检查不到。

网友(2021-06-16):
you can use the abstract model of the IP, so the tool will consider a BBox and will not analyse the RTL of the IP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公司特别喜欢用这个spyglass,其实也不是必须的

必须好用,谁用谁知道。

网友D:
续一个问题,为啥我set_option dw 0,然后 set_option stop dw_module_name ,cdc分析的时候,还是分析到了designware里的模块的内部的时序,还是分析的仿真模型的代码。请问怎么屏蔽spyglass对这个dw模块的分析呢

网友(2021-11-18):
memory读lib就行,有接口内容就不认为是黑盒
read_file -type gateslib *.lib

网友:
我公司也用的spyglass

网友(2023-12-15):
楼主,想请教一下,将某个模块设置blackbox后,比如analog,出现时钟没有约束的error,请问这样子怎么解决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续一个问题,为啥我set_option dw 0,然后 set_option stop dw_module_name ,cdc分析的时候,还是分析到了 ...

您好!请问这个问题后面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处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您好!请问这个问题后面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...

忘记了,好久以前在做的项目了。

网友(2024-04-28):
做前端spyglass还是必须要会用

网友(2025-01-17):
五楼方法有效,学习了

网友(2025-03-11):
学习了学习了,开心,给大佬们点赞

网友(2025-04-24):
引用 网友E:
您好!请问这个问题后面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...

留个我这边的经验,仅供参考
DW的模块不是没有对应的文件嘛,那就用DesignWare产生一版。加以下设置:
set_option dw yes

这样就会正确生成DW文件的结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