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报错报的是正确错误

楼主(2014-07-25):
具体是在lvs报错里面显示的某根管子w为8u,但是在原理图中虽然w为8u但是multiplier为2,我在版图中做了2个w为8u的管子为什么报错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total_m是啥参数?

网友:
感觉是multi没起作用。

网友:
同意LS,看看网表文件是几个

网友:
直接去看电路提取出来的网表,对比网表显示的width就清楚了。有时候器件参数会有误导。

网友:
而且,LVS从不撒谎,报错说明电路那边确实是8而版图画的16。

网友:
Finger改成2,multi为1应该能过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symbol做的mul不起作用,试着改下fingers,看total-width是否有变化

网友:
导出网表时并没有导出M=2,将fingers改为2就可以啦

网友:
是不是你用的PDK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是PDK引起的,在UMC180n遇到过

网友:
检查下电路网标中的管子尺寸,有的时候电路会出错,需要重新调用管子symbol,重置参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figer是4  LVS检查说我那里有四个管子 怎么破

网友:
total width is 8um, 没错啦。

网友:
可能是線沒接好
m=2   D G S B 都要並聯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看你提供的截图应该是,multiplier这个参数是倍数,也就是说当multipler是2,totalwidth是8u时,实际应该是16u。替换成multipler是1的话totalwidth就应该是16u。

网友(2014-08-25):
楼上正解!看totalwidth就知道了,如果m=2, natotal 值应该是16u,而不是8u了。

网友:
你要看网标不是看电路。。。

网友:
电路该写fingers=2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