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65nm库中的6X2Z、6X1Z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4-07-25):
如题,tsmc65nm库中,milkyway中的tf文件以#X#Z.tf为命名方式,X之前的#可以是3,4,5,6,Z前面的#可以使1,2。详细对比了每个文件,发现主要的不同是2Z的文件和1Z的文件中,次高层金属和次高层via的一些属性不同,同时。不知道还有那些不同,希望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,具体应该使用哪个文件?userguide和相关的文件都看了,也没有找到说明。
另外,lef文件中还分成mt,mt_2两个文件夹,不知道二者有什么区别。

网友:
X, Y, Z代表不同宽度厚度的金属层类型。
X的宽度和间距是0.1um, y是0.2um, z是0.4um
6X2Z代表除了m1外, 有m2-m7 共6层x金属层, m8和m9 2层厚的z金属层

网友:
详细可以查看tsmc 65的design ru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万分感谢啊。原来这些东西在design rule里面啊。我看了userguide、release note和其他一些库里的文件,就是没看design rule。再次感谢。

网友(2017-06-05):
TPDN65LPNV2OD3 please ?

网友(2018-02-25):
Please upload teh GDS..

网友B(2020-03-22):
求65的工艺库啊,只是学习用,不外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求65的工艺库啊,只是学习用,不外传

论坛就有。好好找

网友(2020-05-27):
引用 网友B:
求65的工艺库啊,只是学习用,不外传

TSMC65 库找到了吗?

网友(2021-08-30):
感谢楼主答疑解惑

网友(2024-01-05):
可否分享TSMC65nm Design Rule 文件?

网友:
可否分享tsmc65nm design rule 文件?

网友:
TSMC65 OA PDK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