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clock tree上的max transition和max capacitance违例

楼主(2014-07-25):
请教各位大神,我们库里的max_transition是1,DC约束中的set_clock_transition -max 0.9,max_transition也是0.9,到ICC布局布线后,时钟树的max transition违例好多,也有max_capacitance违例。请问有没有什么命令或者方法能修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的问题,谢谢啦!

网友:
    你CTS时约束是多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也是0.9,我尝试着插buffer,但是好像有时情况更差了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回复  herrzhou

也是0.9,我尝试着插buffer,但是好像有时情况更差了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引用 网友B:

    buffer级数设多少,buffer种类选对没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复。我在set_clock_tree_options中将max_transition设为0.9,max_fanout设为30,但是主时钟上的max transition违例很多,我看了下,主要原因是buffer tree没有做成功,一个buffer上带了600多的fanout,但是我已经设定了max_fanout为30,脚本命令如下:

set_clock_tree_options -max_transition 0.9 -max_fanout 30

mark_clock_tree-clock_tree [all_clocks] -clock_synthesized

clock_opt-no_clock_route -only_cts

clock_opt-only_psyn

违例的report如下图:
请教如何解决max_transition max_fanout max_capacitance的违例?

网友:
这个tree压根没做好啊,
做完了tree,要看hight fanout 是否解决掉了,
all_high_fanout -nets -threshold 30

靠,你怎么能在cts前mark_clock_tree -cts_synthesiszed呢,去掉这句话,就ok了

否则不要急于-only_psyn  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多谢多谢回复,去掉以后完成了时钟树综合,解决了max_transition和max_fanout问题,只是还有三四个max_capacitance的问题,请问一般怎么清max_capacitance呢?新手求指教,多谢啦

网友:
upsize driver, insert buffer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恩,顺利清完了,谢谢

网友(2016-01-08):
非常感谢,很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