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ynopsys的DC工具

楼主(2014-07-25):
科普贴:

请问Synopsys的DC工具有哪几类啊?
有DC-Expert,DC-Ultra,是把RTL综合成Netlist的,还有个DC-Topographical/Graphical,能够读进floorplan的信息做综合。
到现在为止,有点混淆,不知道Synopsys的DC工具到底有哪几种,除基本的综合之外,还有什么额外的advanced功能。
求大大科普。
谢谢~

网友:
synopsis 工具是越做越多的,
一开始就是dc,后来推出增强版 Dc_ultra,也就是目前主要用的compile_ultra 功能,
power compiler内嵌在dc里面,主要是lowpower 应用,比如icg 等,
dft compiler、dft max是做scan insertion的,也在syn里面做完
design vision 是dc的gui格式,新手喜欢用
library compiler是读,写lib,db的基本要素,
dc explorer是做prototype用的
dc expert是干啥的,不记得了

65nm下,推出了dc-t(topographical)即和icc的place一致性更好, 有利于解决congestion问题
dc-g 比dc-t更加physical graphical化,可以读入def,引导icc 的place ,
dc-t/dc-g属于高级功能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真心感谢版主的细致回答!

网友(2018-07-15):
学到了,感谢

网友(2018-11-04):
求一个大神解答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