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spectre 瞬态仿真时间很长,画图出来的时间很短,怎么回事儿

楼主(2014-07-25):
设计一个低速sigma delta ADC, 执行一次AD转换需要100ms的时间。进行tran仿真,仿真时间设为100ms,仿真完毕后,用wavescan画图,波形的时间却只有17ms,这是为什么呢?
PS:已经考虑到仿真时间过长,导致PSF文件过大的问题,所以结果中只保存了几个点,PSF文件只有100多M。

网友:
这个是软件的问题,重新启动一下试试或换一个wave view

网友:
you can try reducing the resolution (steps per second) of your tran simulation

网友:
i mean change both "step" and "maxstep" to  a reasonable value for your design ...

网友:
char code dx516[3] _at_ 0x003b;//仿真语句

网友(2015-02-17):
时间间隔和仿真精度设置的太小了吧

网友A:
曾经有几个版本的Cadence在支持SST2波形文件方面有疏漏,所以需要设置环境变量以修补:
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
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

第一个是为Spectre设置,第二个是为 Ultrasim设置。 新版IC6.1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当然如果输出格式是psfbin的话,就没这个问题,在Cadence的环境设置文件~/.cdsenv中写:
envSetVal("spectre.envOpts" "simOutputFormat" 'string "psfbin")

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5-08-02):
mark一下,这个给力

网友:
这个太有用了 感谢!

网友(2016-03-29)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我hspice仿真波形文件到了2G就不再增加了,怎么办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的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,是32位操作系统的极限,升级到64位操作系统就应该可以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怎么办呢?   可以分块吗?多个2G文件?
   这个链接里有一种方法,但是hspice找不到这种关键字:saveperiod或者saveclock
   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29865-2-1.html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可以选择的话,尽量不要存端口电流。节点电压本身不会耗费很多存储空间。

网友(2016-06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请问怎么进行选择保存呢?我只想要理想DAC的输出电压,能否麻烦您说一下具体的操作,谢谢

网友(2016-12-09):
你好,请问怎么样设置能够只选择有限的几个点数进行输出,我这保存的数据太大,把内存都沾满了

网友:
可以直接在icfb的CIW里输入命令试试
envSetVal("spectre.envOpts" "simOutputFormat" 'string "psfbin")
注意不能少空格,以前string前面不是引号而是键盘左上角的符号。

网友(2017-11-06)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61版本中,遇到这样一个问题:“必须等所有仿真全部结束之后,才能看仿真波形,在仿真过程中,波形不显示。”这个问题您遇到过吗?

网友C(2019-12-04):
引用 网友A:
曾经有几个版本的Cadence在支持SST2波形文件方面有疏漏,所以需要设置环境变量以修补:
setenv PSF_WRITE_C ...

请问这几行代码在哪输入呢?急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这几行代码在哪输入呢?急啊

在你启动Cadence的xterm命令行键入。如果你用csh的话,放入$HOME/.cshrc文件就可以了,每次打开新窗口的时候就已经自动更新环境了。对于bash环境的用户,用$HOME/.bashrc 。

唉,我周围的做电路的小伙子也是一样的IT基本白痴 ...。

网友:
好的,大概了解了,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在你启动Cadence的xterm命令行键入。如果你用csh的话,放入$HOME/.cshrc文件就可以了,每次打开新窗口的 ...

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?

不对

网友:
那怎么办啊?麻烦说详细一点啊,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,麻烦了

网友C:
在source  .bashrc时,说不知道setenv指令,这有关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source  .bashrc时,说不知道setenv指令,这有关系吗?

如果你用的是.bashrc ,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写命令写成:
export 变量名=设置值

如果你用的是.cshrc,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的命令写成:
setenv 变量名 设置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