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PT做时序分析是对于设计中调用的DW怎么处理

楼主(2014-07-25):
大家好,请教一个问题。
我的设计中调用了DW中的乘法器、加法器一些IP核,之前在做DC时,在link_library中加入的是.sldb文件,那么要是用PT做时序分析时,在link_path中应该加入的是什么呢,在跑PT时,就提示了没有延迟信息,而我看资料说PT只能输入db、verilog、VHDL,FDIF格式的文件。因而在这里就搞不懂了

到底加入什么会有这些IP核的延迟啊?????

追加一个,做PT时到底是读入DC生成的网表还是db文件啊?
我目前还没有进行布局布线以及时钟树的操作,还是初学状态  麻烦了

谢谢了

网友:
你没有读入Lib文件吧,查看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命令说明。
另外,关于怎样设置工艺库的路径等,网上很多资料。或者直接看mannu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说的是标准单元库的文件么,我读入了SMIC.25的库文件。我就是不知道对于DesignWare中调用的乘法器加法器这些要怎么处理

网友:
pt只能读入gate level netlist, DW这种是rtl, 只有dc才能读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