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fix 类似 local hotspots 的DRCs violations

楼主(2014-07-25):
Hi 版主!
对于如下图所示的local hotspots的DRCs iolations,该区域的density也只有~65%,在该design的其他区域的density >75%,NRroute 多可以绕通,整个chip就只有这块区域有hotspots。

下图是对应的floorplan view视图:

下图是metail4放大效果:

我尝试在该区域加hard blockage,但是hotspots会移到别的区域。
选了几条paths,发现hotspots区域有太多的path要经过,最后导致出现hotspots。
对于这样的violations还有什么办法可以fix吗?

希望给予指点!非常感谢!

网友:
控制标准单元的放置密度试试

网友:
利用率太高, 能扩面积么, 这个地方局部利用率多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尝试过将该区域的density降低,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fix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整个chip的利用率是50%,该区域的local density也只有~65%,其他区域高达75%也可以routeable,而这块区域却没有办法fix,很奇怪!我用的是encounter,尝试将整个chip的面积增加是可以解决local的hotspots的,但是我想了解一下除了增加面积,还有其他办法吗?
谢谢!

网友:
setOptMode -congopt high了么, 带congestion优化,

几层金属routing, power 下面cell多否,

楼主:
我最多有12层,老板要求只能用7层,在place的时候已经把congestion 设为high了。
follow pin 是m2,power net 是M1,power net下面的cells比较多,同时一些stand cells 的pins比较多,也尝试给改类cells加了cell padding但是最后的DRCs violaiton会变得更多。
谢谢!

网友:
只能减少power, power下cell desnity 控制, cell density,padding控制,扩大面积,
增加metal layers

就这么几种方法,多试试, congestion有时候比timing难解决,

还有和前端沟通下, 看综合能否解决下,dct flow等

网友:
看看是什么cell,会不会是pin太多的cell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cell的pin比较多,对于该区域的cell加了cell padding,也没有办法fix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多谢版主的建议,我会向前端请教一下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