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igma delta 调制器输出FFT分析

楼主(2014-07-25):
一位量化sigma delta 调制器的量化器输出分析结果如图,有效位数老是上不去,这个问题怎么破,请大神们指点,非常感谢

网友:
看不见图。

楼主:
回复 2# liuycto 不好意思,网速不好,上次没传上去

网友:
看他图来说,你的调制器已经有了noise shaping。所以问题在于计算snr上。现在要么是你的信号的FFT bin设置不对,也就是FFT bin和真实信号并不在同一频率。要么是你用来计算噪声功率的带宽不对。另外你图上10^-2处出现了一个小谐波。你的输入可能不是理想的正弦波,看起来像差值滤波后信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利用Matlab进行FFT分析,一般截止频率该怎么取?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确实经过了一个模拟低通滤波器进行了滤波器。   我FFT分析用的是何乐年书上的程序,截止带宽取得是N/(2*osr),N为FFT分析的点数,不知道这个可有问题?
   可有相关分析Sigma delta,一位量化的FFT程序,方便的话传一份给我,598243550@qq.com
   做这个很长时间了,结果不尽人意,可否留个联系方式,想请教您一些问题,非常感谢

网友A:
我看了下何乐年的代码,他书上的代码计算的输入信号的bin包括了从fbin-1到fbin+1三个bin点,实际上计算一个bin点即可。你看看你fbin的输出和你输入信号算出的bin点是否一致。我个人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关于fft你可以看understanding书的appendix A. 另外仿真的时候,你可以先输入一个理想的单一频率的正弦波。然后逐渐假如非理想的因素。

网友(2015-03-09):
利用Matlab进行FFT分析

网友B(2020-04-16):
understanding DS ADC is a very good book ~!

网友(2021-04-23):
引用 网友A:
我看了下何乐年的代码,他书上的代码计算的输入信号的bin包括了从fbin-1到fbin+1三个bin点,实际上计算一个 ...

用hanning窗,信号的确是在三个bin上的,understanding那本书也这样说

网友(2022-08-02):
引用 网友B:
understanding DS ADC is a very good book ~!

what is the full name of this book?Thanks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