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关于Dummy metal 的报错

楼主(2014-07-25):
用smic 给的dmf 文件做dummy metal ,结果报错:
   ERROR: Error DCM8 on line 163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- type of unspecified results database must match global type in this DRC CHECK MAP specification statement: DUMM1_ALL_OUT.
    求大侠指点,这个问题出在哪啊? 是不是dmf 文件里要改?

    谢谢了!

网友:
是否calibre2010以下版本?都不支持tvf---

楼主:
RE: 关于Dummy metal 的报错
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!
    问题刚刚解决了。是DRC面板上output fomat 改成GDSII 。
    新手以前做的时候都没注意这块。以为是dmf 文件有问题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没遇到过,回去试一下,学习了

网友:
没遇到过,记下了

网友(2014-12-23):
刚好我也有这个疑问,谢谢了

网友:
学习了!DRC面板上output fomat 改成GDSII 。 默认的类型是?

网友(2017-03-27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,用smic *.dfm 文件用 calibre 的DRC,还是其他的呢?
谢谢。

网友B(2021-12-10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下前辈,本人小白也刚刚接触到dummy这里,s家给的也是.dmf文件,但是在DRC中规则文件选中这个后,然后输出选了GDSII,但是生成的版图却是空的,但是文件有大小,导入cadence但是没有版图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?还请前辈指点一二,非常感谢

网友(2022-10-13)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前辈,本人小白也刚刚接触到dummy这里,s家给的也是.dmf文件,但是在DRC中规则文件选中这个后,然 ...

nihao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生成的dummy。gds有大小,但导出来的版图是空的,请问您解决了吗

网友(2023-07-12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正好碰到一样的问题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