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大大提供个控制步进电机驱动板子的案例啊

楼主(2014-07-25):
如题,没有做过,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希望有大牛可以接资料观摩下,指导下。

楼主:
顺便形象简单解释下什么事细分就最好了

网友(2014-09-24):
驱动板控制接口很简单,就是速度/方向/启停。TB6560手册就有细分的解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一下,我是新手,用TB6560加单片机输入信号的隔离就可以直接驱动电机了吗?反馈一般是怎么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