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eon3的串口一直调不出来,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么

楼主(2014-07-25):
最近在调试leon3的串口,在mini sys软件上,不管设置什么初值,都能正确显示;但在串口助手上,根据leon3 grip中的串口资料里的计算初值的公式(根据波特率)算出的初值,在串口助手上显示数据一直是错的。。。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么??实在是搞不懂了,是不是需要特定的cpu频率啊?

网友:
首先,要知道系统时钟频率,还要知道APB总线时钟分频多少,然后利用公式计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您能给我回复啊。。我的APB时钟和系统时钟是接一块的,然后我就是根据那个时钟去算的,但是在串口助手上怎么都显示的是乱码。。是不是因为时钟太快了?因为我们的系统时钟是50M呢。。

网友:
既然是乱码,那就在波特率计算值附近多试几个值

网友(2017-06-02):
楼主是用的什么环境开发的啊

网友(2017-12-07):
有人再用leon3么,我使用的是Nexys4 ddr board,成功烧录,但是使用GRtools进行软件代码编写时debug无法与板子连接,有同样问题的人可以加我的联系方式QQ152936096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