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怎么用vivado生成bin或者mcs文件呢

楼主(2014-07-26):
大家好,求助大家一下,怎么用vivado生成可以烧写到flash中的bin或者mcs文件呢?

网友:
先点这个运行

当结束运行时,选择这个,就可以产生bin文件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额,这个不是只生成bit文件么?要是烧录到QSPI中去的呀,我看了灰原的教程,貌似可以,准备试一下。anyway, thanks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在create zynq boot image的时候,能生成bin文件

网友(2014-08-30):
回复 网友B:

    点一下  generate bitstream setting  勾选里面bin文件产生选项
至于产生mcs 方法 我也没找到  似乎是用tcl命令 比如

tcl console里面执行

write_cfgmem -format mcs -interface spix4 -size 128 -loadbit "up 0 E:/x.bit" -file  x.mcs

implement完后,设置spi的宽度是4. open implement 在菜单tool下面有个属性设置里有

类似原来是impact转换工具

楼主(2014-10-12):
回复 网友C:

   对的,谢啦!~~~在这里面也有
http://forums.xilinx.com/t5/Configuration/How-to-generate-mcs-file-by-vivado/td-p/477336

不过感觉好复杂不够直观。。。

网友(2015-11-09):
ug908里面有说,但是是命令,用起来很不方便。。。。F*ck
P37:
For example, to generate an .mcs file for a single 1Gbit BPI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:
write_cfgmem -format mcs -interface bpix16 -size 128 \
-loadbit "up 0x0 design.bit"-file design.mcs

网友(2016-03-29):
官网由教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