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Homeplug電力線網路現在可以到1G bps

楼主(2014-07-26):
Homeplug 1.0:2001 年時推出的第一代技術,最大頻寬只有 14Mbps,而使用者實際看到的頻寬只有 5Mbps 左右。因為速度真的不快,因此為許多人留下「電力線網路不實用」的印象。

Homeplug 1.0 Turbo:以 Homeplug 1.0 的規範為基礎,加上了廠商獨家的通訊模式的過渡時期規範。最大頻寬大約在 85Mbps 左右,而一般使用者看到的數字大概在 10~20Mbps 之間。Turbo 可以和普通的 Homeplug 1.0 連通使用,但速度會以網路上最慢的節點為準。

Homeplug AV:2005 年推出的第二代技術,將最大頻寬推進到了 200Mbps,實際使用者看到的大約在 40Mbps 左右。這個頻寬差不多勉強可以串流高畫質影片,故稱其為「AV」。Homeplug AV 在性能上較之前有顯著的提升,但雖然可以和 Homeplug 1.0「共存」,一般卻不能「共通」。在同一個電力線網路裡同時存在 Homeplug AV 和 Homeplug 1.0 裝置的話,兩邊會各聯各的,但對 AV 的頻寬會造成極大的限制。

Homeplug AV500:Homeplug AV 為基礎進行的延伸,主要是增加了電力線網路可以使用的頻帶。最大頻寬為 500Mbps,而一般可以看到的最大數據大約是 80Mbps 左右。

Homeplug AV2:2012 年推出的第三代技術。早期的裝置比 AV500 快不了太多,大約是 600Mbps 上下,但規格上 AV2 能到達 1Gbps 以上的頻寬,只是看技術(和成本)何時跟上而已。

到底電力線是如何跑到 1Ghz 速度 ?  OFDM 有人知道嗎?

那如果電線都能 1GHZ   那ADSL/VDSL 可以到多快

网友:
电力线到1Gbps以上是通过MIMO技术实现的,即利用电线中的零线火线和地线三根线发两路信号,这样就可以将传输速率加倍。
ADSL是通过网线传输的,传输距离有限,技术已经比较落后了,很难提升速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homeplug 是局域网,和wlan类似
    DSL 是局端到入户的连接, 是要连几百米到几公里的。   VDSL 是可以到100MS/s, 新standard g.fast 可以到Gps.

楼主:
电线中的零线火线和地线三根线
但如果只有  火线和地线 會如何?
速度變慢?

homeplug 是如何傳信號到 power line ?使用 transformer 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