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谁有IWATT实现多模式恒流精度的算法或者核心思路?

楼主(2014-07-26):
最近在做数字多模式控制算法,类似于iwatt1699的芯片,但是写恒流精度的程序时,simulink仿真的精度不高,求问各位大神,有没有iwatt1699芯片的恒流控制算法,或者是补偿的思路?

网友:
iwatt ..你何不去量實際產品? 有一說 iwatt 方式是先建立 reference ,
再慢慢去算到轉折點 .

primary side feedback control , iwatt 有專利你可以抓來看

网友:
IWATT的,数字电源控制核心,你要多参考下IWATT的专利,不好搞呀,最好多测试,在仿真看看。难呀。!

网友(2016-08-29):
回复 楼主:
楼主联系方式有吗

网友(2017-07-03):
回复 网友A:

   网上搜了,基本看了没有看到详细实现的架构,您能分享一篇吗?

网友:
    自己去查PATENT 吧. 多年前有同事间讨论过 iwatt 做法,
简单说就是  A/D convert sample  ..去找出转折点方式 ,这不难理解吧 .
可以 多次 sample 比较前後差异 , 如果差很大那就可能是 kneel point 阿 .
PSR 在light load下会不好判断 很多都加 dummy load ,
因为光不同变压器就行为不同,
另个是PSR 关掉时其实 "电感" 续流会影响 ,
  有PAPER 提过 ,  如果没有修一般 accuracy ~5% .
修後可以做 2~3%  准度才能跟SSR 比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论坛里找到了FB采样的办法,浙大学生写的,kneel point  啥的。只是数字部分怎么处理还不太清楚,FB采样完怎么实现环路控制等

网友(2017-08-02):
Thanks for your shar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