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 从main_phase 跳转到reset_phase

楼主(2014-07-26):
各位大牛,UVM  ,env中从main_phase 跳转到reset_phase为什么要等很久才执行configure_phase????

楼主:
原因是reset函数中的异步复位时间采用的是随机的,我把时间改成固定的,问题就解决了,但是具体原因尚不清楚。

网友:
啥意思? 把 50;改成了: 50ns;  timescale的问题?

楼主:
如果复位时间是随机的,rst_n=0; #random();rst_n=1;这种情况下当reset_phase,configure_phase,main_phase都执行完毕了,现在jump到reset_phase时,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执行reset_phase中的方法。 我的本意是从main_phase跳跃到reset_phase应该立即执行reset_phase的,但是从波形上看要等很久才能执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