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5安装问题

楼主(2014-07-26):
按照版主的帖子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17711-1-5.html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15446-1-1.html,下载安装了ic615但是启动的时候总是报OA错误,希望大家帮我看看。错误如下:ERROR: $OA_HOME/bin
/bin) /edaic/IC6151/oa_v22.41.004
is not a valid OA bin directory.
Check your OA installation or update the value
of OA_HOME to point to a valid OA installation.
See the "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"
for more information.
virtuoso:   ERROR: No proper OA2.2 installation found. Fix the errors reported by cdsGetOABinPath.
virtuoso:    INFO: Note that OpenAccess (OA)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.
virtuoso:          See the "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" before
virtuoso:         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.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
virtuoso:         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.
这个版本是免安装的,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,配置的bashrc如下:
export OA_HOME=/home/eda/edaic/IC6151/oa_v22.41.004
export MMSIM_ROOT=/home/eda/edaic/IC6151/MMSIM10
export CDS_ROOT=/home/eda/edaic/IC6151
export CDSDIR=/home/eda/edaic/IC6151
export CDSHOME=/home/eda/edaic/IC6151
export CDS_ROOT=/home/eda/edaic/IC6151
export CDS_INST_DIR=/home/eda/edaic/IC6151
export CDS_LIC_FILE=/home/eda/edaic/IC6151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=Analog
export PATH=$CDS_INST_DIR/tools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INST_DIR/tools/dfII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INST_DIR/tools/plot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INST_DIR/tools/dracula/bin:$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bin:$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dfII/bin:$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dracula/bin:$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plot/bin:$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iccraft/bin:$PATH
export PATH=${MMSIM_ROOT}/tools/bin:$PATH
export PATH=${MMSIM_ROOT}/tools/dfII/bin:$PATH
export PATH=${MMSIM_ROOT}/tools/spectre/bin:$PATH
export PATH=${MMSIM_ROOT}/tools/ultrasim/bin:$PATH
export LM_LICENSE_FILE=/home/eda/edaic/IC6151/MMSIM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export CDS_AUTO_64BIT ALL

网友:
我不清楚你说的“这个版本是免安装的“是什么意思,但既然里说道你安装了这个IC615,那就应该在安装的configuring设置阶段时必须指定OA的路径PATH至/home/eda/edaic/IC6151/oa_v22.41.004——也就是你在.bashrc中设定的环境变量OA_HOME。你做了这步骤吗?若没有,你必须重新启动安装程序InstallScape并在那上面点Configure releases按钮重新configure设置各个已安装的程序并在其中的OA设置阶段指明IC的OA路径——IC的OA应该就是其默认的路径,即你在.bashrc中设定的环境变量OA_HOME,不必再次输入,但其他程序如Assura, MMSIM,...等等都必须手工打入OA的路径指向IC内的OA路径。

另外,就我观察你的.bashrc环境变量设置,谈几点:
1) 你应该将Cadence的各个程序放置于统一的一个cadence目录中的并行子目录,像这样:/cadence/IC615, /cadence/ASSURA615, /cadence/MMSIM312,....,等等,而不是将其他前程序如MMSIM之类放置于IC之下,像你在环境变量设置的那样MMSIM_ROOT=/home/eda/edaic/IC6151/MMSIM10
2) 建议将所有Cadence程序以及任何其他设计软件都置于系统目录之下,例如在/opt/中,而不是安装于你的用户目录$HOME之中。你的用户目录$HOME是用来运行程序的,而运行目录与安装目录最好分离(尤其是当安装设置一个多用户服务器时)。
3) CDS_LIC_FILE的格式应该为CDS_LIC_FILE=port@hostname,而不是license路径像你设置的那样CDS_LIC_FILE=/home/eda/edaic/IC6151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,这应该是LM_LICENSE_FILE的格式。
4) CDS_LIC_FILE和LM_LICENSE_FILE不应该同时设立,而只能选其中之一设置。因为若同时设置这两个环境变量的话,会使Cadence Virtuoso花费长久时间寻找license,有可能造成死循环。
5) export PATH=$CDS_INST_DIR/tools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INST_DIR/tools/dfII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INST_DIR/tools/plot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INST_DIR/tools/dracula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dfII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dracula/bin:$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plot/bin:$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iccraft/bin:$PATH
这些都是重复多余设置,你只需设置其中的$CDS_INST_DIR或$CDS_ROOT

Cadence环境变量的正规设置,请参阅我的教程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52284-1-1.html

另外坛上已经有网盘下载最新版Cadence系列:
ADW_16.60.029_lnx86_Hotfix (27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eQIgjPg
password: 0wnl

ASSURA-616_04.14.111_lnx86_Hotfix (27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i3FsmqD
password: wrtt

CONFRML_14.10.1tmp40_lnx86_Hotfix (26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dDF0wiH
password: o0pa

CTOS_14.10.200_lnx86_Hotfix (04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pJBIhNt
password: 1k3i
CTOS_14.10.100_lnx86_Base:
username: suresh02es@gmail.com
http://115.com
password: edaFOLKS

EDI-ISR1_14.11.000_lnx86_Hotfix (12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bnEO3sb
password: tuu8

ET_14.10.100_lnx86_Base (29-Arp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i386CDn
password: m3pi

EXT-QCI_13.20.329_lnx86_Hotfix (23-Apr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bnq1UHp
password: e4lz

IC_06.1.6.070_lnx86_Hotfix (25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pJJPInp
password: n2rh

INCISIV_14.10.001_lnx86_Base (01-Jul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pJiBUv5
password: qmwr

MMSIM_13.11.117_lnx86_Hotfix (27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qWPnsNM
password: qo76

MVS_14.11.000_lnx86_Hotfix (02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i30zdY1
password: bwmh

PVS_13.11.107_lnx86_Hotfix (30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eQEcx6E
password: 3gpn

RC_14.10.000_lnx86_Base (30-Arp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bnkwqHD
password: orge

SPB_16.60.031_lnx86_Hotfix (27-Jun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nt8y2Ml
password: xpmw

VIPCAT_11.30.028_lnx86_Hotfix (01-Jul-2014)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c0ByEHE
password: o0b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,我在试试

网友:
看上去好复杂啊啊啊啊啊

楼主:
明白是什么问题了,在写环境变量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用从网上拷过来的东西,自己打一遍,要不中可能会出现在linux下显示不出来的字符,这样自己发现不了问题,很麻烦,希望大家引以为鉴。。。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

网友(2015-09-16):
回复 楼主:

   楼主,问题怎么解决的,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。

网友(2020-02-04):
牛的点点滴滴

网友:
斤斤计较军军军

网友:
斤斤计较军军军军军

网友(2023-10-08):
那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lmgrd启动license吗?盼教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