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8051F340单片机制作USB转JTAG仿真器

楼主(2014-07-26):
用作C8051F340制作一个USB转JTAG的当真器,但是该单片机上的调试端口是C2,想问一下一般的GPIO可以用作JTAG的四个TCK,TMS,TDI和TDO输入输出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Question is not clear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电平只要兼容!

网友(2014-09-14):
大家好啊

网友:
用IO实现JTAG是没问题的,只是通讯速度依赖MCU的IO口翻转速度

网友:
当然是可以的,不过最好是两个SPI实现JTAG,这样比直接bitbang要快得多。

网友(2014-12-05):
用C8051F340单片机制作USB转JTAG仿真器

网友(2015-03-26):
C8051F340单片机制作USB转JTAG仿真器

网友(2016-10-25):
USB -> C8051F340 -> JTA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