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MRR测量

楼主(2014-07-26):
ALLEN书上提到,CMRR的测量如图所示  ,一点疑问是CMRR的表达式是不是有问题?

楼主:
各位给点高见啊,感觉这个公式更像是差模+1/2共模增益

楼主:
还是没人回答。。 应该是比较常见的问题,虽然CMRR一般不采这种方式仿真,但测试的时候好像还是有点用。

网友(2022-06-28):
VSS是要给负压么,我的OP不能支持负压最低电压只能是0,能否用这种方法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