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 家的 execman

楼主(2014-07-26):
开帖,看一下 S家的execman.

楼主:
1 execution engine , driven by a simple configuration file.
2 database stores test results, and Web GUI.
3 plug-in ap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analysis and tracking.

网友(2025-01-10):
楼主知道mysql怎么安装吗?

网友A:
请问一下,我用自带的post_install 安装了mysql也启动了,可以使用

但机器重启后该如何重新启动eman安装的mysql

网友(2025-03-11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,我用自带的post_install 安装了mysql也启动了,可以使用

但机器重启后该如何重新启动eman安装的 ...

你好,有教程或者例子么,我也安装了,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

网友:
我记得论坛有user guide,你搜一下,安装目录下面有example,里面所有的走一遍基本就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