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PCIE中,读请求中的Last DW BE和First DW BE有什么作用呢?

楼主(2014-07-27):
如题,我知道在写请求中Last DW BE和First DW BE是时能TLP包中的尾4字节和首4字节的字节使能指示,但是在读请求中,TLP中并不含有效数据,这时这两个字段有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读请求中的字节使能加读地址(双字对齐)表示了读取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;因为TLP head中的地址是双字对齐的,所以需要用到字节使能位来精确读地址范围。